新买的数控线性电源

楼主(2013-06-01):
这是以前买的模拟的。一点也不好。。。碳膜电位器的电源。。电压会跳变。 还是数控的好用。。。。还有快捷键呢。呵呵

网友:
没有用过,有何优势呢?除了重量?

网友:
新式的加了快捷键   反应快  性能也好了

网友:
    楼主的工具真不错,从你的工具看得出来,一定技术也不错吧?每个人对工具的认识,各有不同。虽然有句俗话,七分工具,三分技术。是有一定道理的。

网友:
在这理也看见你!!!!!

网友:
请用过此种电源的大师说说是否实用?谢谢

网友:
我看好了菊水PAN35-5A可调电源 0-35V/0-5A  上图。这才是正经电源啊,就是太贵了 二手的都要1000多。

网友:
对呀,用什么电源好呢,我准备买一个,介绍一下实际使用心得

网友:
我用的也是lz的那种数控的电源,原来用的也是旋钮的,数控的确实好用,里面也是变压器的那种,拆开后做工很扎实,变压器个头非常大,还有很复杂的电路,这个电源能保存好几组常用电压,还有过流保护开关,发生短路故障的话,电压会直接关闭,电压设置完后按右下角的on、off才能输出电压,电子开关比物理开关好用多了

网友:
请问楼主,你用了多少银子买的?

网友:
一般   用过 比较麻烦的东西  还不如普通的

网友:
楼主,你用起来好用吗,自己感觉好就可以了,新工具买来就是为了用着舒心的,某些高端顶级工具不在此列,那是土豪的享受,比如地球人P57,一个笔记本21万大洋,穷人只能仰望了。

网友:
维修用电源,,菊水PAN35-20A,,,我的最爱,,,,,今天刚定了个HP6632B,,,,维修用是不是浪费了?但哥用着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