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20待机电流为0

楼主(2013-06-01):
今接一本  不触发。接电后 待机电流为0. 可19V主供电已到主板。无3V  5V.其供电芯片为  D95280.查芯片30脚有 19V   。12脚无参考电压 2v。到坛子里一看是通病。可坛子里说的大多都是有待机电流  我这个是一点没有为0.  望修过该机的朋友指点

网友:
在待机芯片没输出3/5V时,理论是有待机电流但是我们使用的一般恒流源是看不到的,显示的都是0.

网友:
直接查看3/5V电感阻值是省时,如果正常的话,既然基准电压没有输出,芯片的工作条件有没有

网友:
待机芯片的问题

网友:
此待机芯片在插入电源适配器一瞬间产生3V5V,而后就消失。。。所以待机时是没有3V5V输出的,当你按动开关时它才产生!

网友:
这机器应该是D95280芯片坏掉了

网友:
感谢各位回复   此机换 D95280后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