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笔记本输入电压是19V,而不是20V呢???

楼主(2013-06-01):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笔记本电源输入电压为什么不是20V呢?20V不刚好是整数吗!这样多好啊,既好听,也便于计算啊!真不知道工厂们是干嘛吃的,也许开发笔记本的人很有性格,故意弄成19V的,专吊人胃口的。。。。,哈哈哈,,,

网友A:
这个真没研究,但我知道有16V 18.5V 19V等等,估计是随着产品的变化而增减,例如以前的没有WIFI后来普及了,需要的总电压提高了,以上是个人的想法。

网友:
也有20的
。。。。

网友B:
也许是和电池电压有关系吧  1.25  没节的氢电池
                                      1.5   每节 干电池
                                      3.7  每节 锂电池
纯属非专业 猜想
还请大家勿喷

网友C:
估计不是凭个人喜好

网友:
ibm不是20v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不是凭个人喜好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许是和电池电压有关系吧  1.25  没节的氢电池
                                      1.5   每节 干电池 ...

真是不沾边啊!这个怎么跟干电池扯上干系了!锂电池还有关联,但这个根本不是说明问题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没研究,但我知道有16V 18.5V 19V等等,估计是随着产品的变化而增减,例如以前的没有WIFI后来普及了, ...

那怎么不一下子就提高到20V呢!你这想法似乎站不住脚啊!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怎么不一下子就提高到20V呢!你这想法似乎站不住脚啊!呵呵

负载相同的情况下  电压越高  流经导线的电流就越小 线就可以做的更细  相对来说 不提高电压的话 就得加大导线面积
以后随着技术的提高 减小了功耗 输入电压有可能会降下来
但功能设备的增加 加大功耗  可能还会有更多种电压出来

纯属个人理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负载相同的情况下  电压越高  流经导线的电流就越小 线就可以做的更细  相对来说 不提高电压的话 就得加大 ...

负载相同的情况下  电压越高  流经导线的电流就越小???谁教你的这是?欧姆定律都违背了,你厉害,真!

网友:
各个机器 电压值对应最低待机功耗是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负载相同的情况下  电压越高  流经导线的电流就越小???谁教你的这是?欧姆定律都违背了,你厉害,真!

功率=电压*电流
功率不变  电压增高 电流减小 意味着导线可以做的 更小  或者 换句话说 相同的导线可以承载更大的负载

这就是为什么 电网采用 高压传输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功率=电压*电流
功率不变  电压增高 电流减小 意味着导线可以做的 更小  或者 换句话说 相同的导线可以承 ...

恩!赞成!但是似乎你偷换了概念,我们根本不是说的同一个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恩!赞成!但是似乎你偷换了概念,我们根本不是说的同一个东西。。。

联想的b470 外壳上就要求是20V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怎么不一下子就提高到20V呢!你这想法似乎站不住脚啊!呵呵

可能以后笔记本主板上面大件性能提高,外设多了,电压就要提高了

网友E:
功率=电压*电流,一个适配器输出功率为90W,电流参数已经确定4.6A,输出电压只能是19V····

网友F:
各个厂家的设计不同,所采用的基础电压自然不同。就像我们民用电是220v而不是200v,而小日本用110v一样的道理。

网友:
20V比19V便于计算的说法站不住脚,在计算机和计算器面前,没有区别。

网友:
呵呵,也有道理!至少在我们维修人员面前20比19好算多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各个厂家的设计不同,所采用的基础电压自然不同。就像我们民用电是220v而不是200v,而小日本用110v一样的道 ...

风马牛不相及的回答。。。呵呵。。不过还是感谢你的参与!可能你没太明白我的意思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功率=电压*电流,一个适配器输出功率为90W,电流参数已经确定4.6A,输出电压只能是19V····

晕!这也算原因!那假如适配器的功率是75瓦呢???

网友:
IBM和联想的某些机型就是20V啊,再说19V的机子用20V或者20V的用19V都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不是为了让你好计算才设计个电压,220V不是更好计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IBM是特例啊!但目前大部分都是19V啊!大哥啊,一看你就是个喜欢钻牛角尖的人!呵呵

神舟和方正很多都是20V 3.25A啊,还有联想非IBM也有20V 3,.25A 20V 4.5A

网友G:
因为很多芯片都是低电压工作  不能太高 总体工作电压不能超过19V

网友H:
一般19V的笔记本加上20V电压同样没有问题的。可以正常使用!电流比用19V稍微小那么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一般19V的笔记本加上20V电压同样没有问题的。可以正常使用!电流比用19V稍微小那么点

恩?什么?加20V的时候流过笔记本的总电流还低于19V的时候啊?是根据P=U*I还是 R=U/I,这两个公式得出的结果是相反的,矛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因为很多芯片都是低电压工作  不能太高 总体工作电压不能超过19V

不是吧!就高1V也有问题!???

网友I:
楼主有点没事干吧,别人好心回答问题你在这故弄玄虚嘲弄别人。。。有点意思!固然有回答的不对的,也不能这么不顾别人感受吧,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恩?什么?加20V的时候流过笔记本的总电流还低于19V的时候啊?是根据P=U*I还是 R=U/I,这两个公式得出的结 ...

是我尝试得出的结果!好像在仁宝的机器上还写着呢!17~24V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有点没事干吧,别人好心回答问题你在这故弄玄虚嘲弄别人。。。有点意思!固然有回答的不对的,也不能这 ...

(*^__^*) 嘻嘻……。。。谢谢教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