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主板,电压都正常就没复位

楼主(2013-06-01):
感觉CPU不发热,应该是不工作,上假负载无PG点压,和核心电压0.3V,无复位电压,IED和PCI都没复位电压,I/O是W83627DHG-P的,请问该怎么查了?

网友:
网卡那边正常不?应该是电压还不齐吧

网友A:
很明显就是cpu没供电,先把cpu供电修出来啊,说不定就好了,要是还没复位,就查时钟,时钟有了,就查两个pg,pg有了,就是南桥挂了

网友:
上U量下CPU供电正不正常,有些主板上假负载是量不出CPU正常电压的

网友:
有cpu供电不一定pg就正常到南桥,但是没有cpu供电pg绝对不会有,除非不用这个pg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指的是CPU供电正常了 自然 PG信号就正常了吗

通常都是吧,除非不用或有问题把pg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电平指的是3.3V吗

我看到过的复位都是3.3,有别的值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就是cpu没供电,先把cpu供电修出来啊,说不定就好了,要是还没复位,就查时钟,时钟有了,就查两个pg ...

我怀疑是CPU旁的103排阻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怀疑是CPU旁的103排阻坏了,

怀疑的就换,不过一般103电阻不容易坏的,一般就是开启三极管坏了或者芯片本身坏了,cpu管理芯片周边的电容电阻一般不要随意更换,因为有的是补偿的,设定频率那些的,主要是供电,开启,pg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怀疑的就换,不过一般103电阻不容易坏的,一般就是开启三极管坏了或者芯片本身坏了,cpu管理芯片周边的电 ...

有ISL6717的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ISL6717的图纸吗?

找了一下,没找到这个型号的,什么主板,找一下图纸有没

网友:
主板修复了,是上面CPU供电103排阻和一些小管坏了!

网友:
是不是映泰的 a770 a2g  这板子都是南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复位针脚有没有高电平? 复位灯是否长亮或者长灭,长亮的话就是主板某个部件一直处于复位的状态,长灭就是主 ...

复位脚最终状态不就是高电平的吗?

网友:
时钟 有么  有的话 可能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