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待机电压低维修一例

楼主(2013-06-01):
型号:GA-945GCMX-S2
故障:不触发
  不触发,量排针,晶振,跳冒都有电压,正常,正想量一下IO跟触发有关的四个脚,这时候看到诊断卡的待机指示有点不正常,好像有点暗?
拿万用表量一下,A14脚待机电压只有2V左右,好了问题找到了。
接下就来找产生3.3V的三端稳压管,拿万用表,二极管档,一表笔接A14脚,一表笔到处点像场管的东西。
点呀点呀,叫了,就是这个管子输出的3.3V了。
咦,旁边的两个电容鼓包了,这都没看到,手摸上去,非常烫,心想“原来如此”。
马上把两个电容更换掉,待机电压依然低,这两个电容,是接在内存上管输入端的,翻过主板一看,电容脚附近都黄了,看来早就不正常了,长期高温发烫中。
  量三端稳压管的输入端,只有3.5V,根据以前所学,这输入端应该是5VSB,一表点输入端,一表接ATX第9脚5VSB,想看看它们是不是通的,没有响,怎么回事。在附近瞎点了一圈,还是搞不明白,这些东西到底是怎么连在一起的。好吧,幸好论坛有图纸,上图纸:

原来输入端不是来自5VSB,而是来自5VUDAL双路供电,再查5VDUAL是怎么产生的,如下:

两个场管一个是P沟道,一个N%

看来师弟得到师傅真传了,就是编辑水平差了点

网友:
又学到一个经验。楼主赞一下。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一般都是5vsb转的3vsb,这个双路的还没见过,我碰到的都是3vsb对地短路,最后查到是南桥挂了,碰到几个这样的了

网友:
此板通病

网友:
好吧,我的帖子还没做完,就自动发上来了。图纸也上传不了。弄了快一个小时了。光不停的刷新,上传图片。

网友:
算了,为了避免重复发贴,我把剩下发到这里来。图片老是上传不去,发个贴,觉得比修这个还难。
型号:GA-945GCMX-S2
故障:不触发
  不触发,量排针,晶振,跳冒都有电压,正常,正想量一下IO跟触发有关的四个脚,这时候看到诊断卡的待机指示有点不正常,好像有点暗?
拿万用表量一下,A14脚待机电压只有2V左右,好了问题找到了。
接下就来找产生3.3V的三端稳压管,拿万用表,二极管档,一表笔接A14脚,一表笔到处点像场管的东西。
点呀点呀,叫了,就是这个管子输出的3.3V了。
咦,旁边的两个电容鼓包了,这都没看到,手摸上去,非常烫,心想“原来如此”。
马上把两个电容更换掉,待机电压依然低,这两个电容,是接在内存上管输入端的,翻过主板一看,电容脚附近都黄了,看来早就不正常了,长期高温发烫中。
  量三端稳压管的输入端,只有3.5V,根据以前所学,这输入端应该是5VSB,一表点输入端,一表接ATX第9脚5VSB,想看看它们是不是通的,没有响,怎么回事。在附近瞎点了一圈,还是搞不明白,这些东西到底是怎么连在一起的。好吧,幸好论坛有图纸,上图纸:

原来输入端不是来自5VSB,而是来自5VUDAL双路供电,再查5VDUAL是怎么产生的,如下:

两个场管一个是P沟道,一个N沟道。下面网址有两个场管的详细说明:(查芯片的好网址)
2SK3918   (我没权限发网址,去ALLDATASHEET网站搜这两个管的型号
AP9435K
它们的1脚相连,也就是说,低电平时,一个导通,一个截止,高电平时,又反过来了。由SLP_S3控制。
当SLP_S3为低待机时,由5VSB供电。
为高时,并且ATX输出各组电压,由VCC供电。
量运算放大器1脚5VSB,也只有3点几V,看来最终的问题找到了,什么东西拉低了5VSB。
接着就是对着主板图瞎试了,其实这也算是一个错误的方向,有经验的人应该会围着爆了那两颗电容附近查,一般其它地方是不会有问题的,除非你运气不好。

看看5VSB到哪些地方,IO,桥,把桥连着的电阻取了,还是一样低,IO 98脚翘起来,电压还是一样低。
继续找吧,拆掉下面的Q311后,量5VSB,终于正常了:

难道是Q311坏了,当时没查到这是个什么管,没有代换,所以就短接了3,4脚,发现电压变低,看来是5VDUAL上所连着的元件拉低了电压。
  这个5VDUAL去往内存PWM电路的上管,当量这个上管S极的时候,发现有1.8V输入,什么情况?我都还没开机,内存电压出来了?量G极,没有电压,这时候明白了,这个场管坏了,拆下来量,G,S,D极全是通的。

(上图中文字写错了,是拉低了5VDUAL,也使5VSB变低了)
更换上下管电源芯片后,待机电压正常,触发正常跑码。
  总结:当发现内存PWM电容鼓包后,最好把电容,场管,PWM电源芯片一同换掉。

网友:
图片还是发不上来。上传半天都没反应,大家都有这个痛苦吧。
我统一发上来算了,大家看得清楚就看吧。有点乱。
真蛋疼。

网友A:
3.3待机指示灯偏暗,电压低才会暗,所以量A14待机。

网友:
总结:就是A14脚待机电压通过5VDUAL转换而来的,而5VDUAL这个电压又给内存PWM电路里的上管D极供电,这个上管坏了,拉低了5VUDAL。所以A14脚待机电压就变低了。

网友:
还是有图纸好修啊

网友:
有图纸看着好清晰啊,懂了一些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纸的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6275
睡觉了。

已加密。打不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加密。打不开啊

不仔细看,那个帖子下面有
密码:rmadept

网友C:
我下载了图纸   想查找芯片却不知道在哪一页。。谁教教教我 怎么查看的。不怎么会用PDF。谢谢

网友:
看来我的学习还要跟紧,学习了,

支持 反对

网友(2015-09-03):
引用 网友D:
LZ怎么想到测A14脚呢,不触发我一般想到的是I/O。看来我学习的路还长着呢。哎

根据维修经验,PCI A14脚就是南桥待机3.3VSB电压测试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待机指示灯偏暗,电压低才会暗,所以量A14待机。

这里3,3VSB输出偏低的原因同时也是5VSB电压被管子损坏拉低引起。

网友:
没图纸就难搞了

网友:
懂点理论就是好啊  楼主思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下载了图纸   想查找芯片却不知道在哪一页。。谁教教教我 怎么查看的。不怎么会用PDF。谢谢

输入芯片型号查找就知道了。

网友:
5VDUAL低导致3VDUAL不正常

网友:
一般我修都不去修复这个5vdual电路,直接5vsb-5vdual短接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