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 N卡 I5 双显卡BIOS

楼主(2013-06-01):
一台Y460 双显卡的机子。集显可以用,发现不了独显芯片。从网上下了多个版本的BIOS刷上去都不行。现在BIOS中没有独显这一项如图 这个机子中没有独显这一项。想找一个有独显功能的BIOS 如图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 装系统试过没

网友:
你都关掉了

网友:
看起  你要的bios和   原来bios是一样的呢   都有集显关闭选项   而且你的都已经关闭了    说明现在机子用的就是独显

网友:
应该是关了吧

网友:
我重装过。  也恢复过出厂设置。

网友:
楼主是湖南龙山人吗/

网友:
湖南常德。这个机子。搞不出真的想不通。独显的没有问题。

网友(2013-07-01):
我的460A卡,也装过系统啊 重做过显卡,还是不行,这个显卡新的太贵,测试的也很贵,感觉把握不是很大,所以没有去定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