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纬创的时序RSMRST的问题!!联想B450 独显的机器。板号:LA14 DIS

楼主(2013-06-01):
联想LENOVO B450。板号:LA14 DIS
图纸 chinafix.com.cn迅维网_联想B450独显板号09244-1 LA14

网友:
首先看看ec是不是到了发出rsmrst这个信号的步骤了,还有这个信号涉及的地方比较多,是不是被拉低。

网友:
SUS_PWR_ACK
南桥出来直接3.3V S5上拉了,没去到EC一样

网友:
EC发出的RSMRST直接到了这个二极管,没去好多地方。现在就是EC没发出RSMRST我感觉

网友:
你这个ec有没有发出你断开二极管就知道了啊 ,ec的rsmrst也是开漏输出,应该是二极管两边都有上拉电压的,SUS_PWR_ACK这个信号还是有必要查一下,因为这个信号是ec发出rsmrst的前一条件,有的机器名字出来会有小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