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8108方案杂牌ATX,开机风扇抖一下就停

楼主(2013-06-01):
一台杂牌ATX电源,主芯片HS8108,据说是用着用着就关机,然后再也开不起了。
短接绿黑线风扇只抖一下,一圈都没转就停,数字表可以看到5V有瞬间输出(其他的没测),
看样子可能是保护了,但是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我小白的嘛。
拆下整流管量,三路主电压用了两种管子,两个S20C45,一个F16C20,S20C45正向压降只有0.16,F16C20有0.43V,不知道算不算正常

拆下整流管的板子

输出滤波电感就在散热器正下方,被虐成这个样子,用手指一擦,部分铜线外外面的漆皮都掉了,量了几路之间并没有短路。

求大神们给个方向,谢谢。

网友:
都烧成这个鸟样了,烧的东西先换了,这种应该是后级有短路,你把拆下的肖特基二极管一个一个装上去,装到那个保护就是那个坏了

误人子弟!你既然知道是肖特基二极管,用数字表的二极管档测量一下就知道有没坏了,怎么能让楼主直接装上去呢!后级短路用R200档测三个电压的对地电阻不行吗?

网友:
没这么  简单   如果是控制芯片坏了    就只有认了    安心丢掉吧

网友:
重点检查-12V!

网友A:
都烧成这个鸟样了,烧的东西先换了,这种应该是后级有短路,你把拆下的肖特基二极管一个一个装上去,装到那个保护就是那个坏了

网友:
哥们 ,这电源太垃圾  ,还不如整个好的拆机 ,就是修好了用时间也不会长 , 电源偷工减料太多,

网友B:
不会是闲的蛋疼吧,现在一个新的300W才几个钱。修这个有价值吗?

网友:
问题应该就是出在烧黑了这个电感线圈上,拆掉换了再看。

网友:
先换烧坏的那个件再试试,不好就换输出的几个整流管。

网友C:
这种垃圾没有修理的价值的,都烧成什么鸟样了,新的也不值钱。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跟普通二极管不一样的,用万用表测不出来的,只能用代替法,出来击穿的能测出来

网友:
线圈都烧坏了,电源做工不怎么样,没有修的价值,拆元件当配件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好能收几个钱?

收个P钱啊,纯小白练手用的

网友:
直接换电源吧,没什么修理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烧成这个鸟样了,烧的东西先换了,这种应该是后级有短路,你把拆下的肖特基二极管一个一个装上去,装到那 ...

好主意,我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闲的蛋疼吧,现在一个新的300W才几个钱。修这个有价值吗?

练技术嘛,从简单的开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垃圾没有修理的价值的,都烧成什么鸟样了,新的也不值钱。

开什么玩笑,如果能修好可以给别人换电源啊,一个30可以收吧,收来的再修再换,修个件能花多少成本啊,反正我有时间,都是纯利润啊

网友:
新手来学习一下,看看维修实例

网友:
好了,大致修出来了,说一下过程。
换了两个输出电容,略有点鼓,无效,根据6楼说的,依次断开大电感,到三根全部断开,仍然保护,想到都拆了一半了,干脆跟9楼说的,把电感整个换了,从之前那个放炮的电源上拆的,那个电感是5路的,而且线长不够,就去掉两路,然后把其中两路松了一圈,装上,短接居然开机了,不过+5V只有4.5V,3.3V只有3.1V,-12V为-8.2V。
图片是换上之后的样子,丑是丑了一点,好歹开机了,不过这个电压低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松了两圈电感会造成电压低,求高手解释。

网友:
又仔细看了一下,电压低的5V和3.3V正好是松了一圈电感的两路,12V线圈从另一个电源上拆过来没动,电压大约13V,看起来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