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A550(S27A550H )VGA无信号维修MCU上传

楼主(2013-06-01):
    今天接到一台三星SA550+S27A550H,开机显示DVI无信号,按接切换模拟信号立马黑屏,按主菜单键就只有重置模式能选择,其他的功能都被锁定了,信号模式是自动信号源。果断判断MCU程序坏了,熟人报价70元开工,论坛查没有程序,只好上官网下载固件刷机程序,死活报错刷不了,换VGA线依旧,又下载了刷机说明书一看晕死,我的是个方正的老笔记本用的ATI的显卡不支持,要N卡的本本,换了个联想的N卡本本,果然提示1%。。。。。。。(刷完OK)
考虑到兄弟们以后要急用我又给她开了包,拆开了备份了MCU。嘻嘻~!(图片上传的顺序搞倒了)
三星SA550

网友:
熟人都70啊,行情这么好,我们这才50

哥们这是27寸的触摸LED呀~!还是三星的。。。

网友:
是27寸的呀,我还接到22寸以上的显示器呢

网友A:
在线刷固件用的什么软件呀,是公用的还是专用的?

网友:
谢谢,我还没有修过,先下载了

网友B:
请问MCU程序是什么

网友:
新手不懂    MCU程序是什么东东

网友C:
2‘楼在那干?和我们收费差不多

网友:
修过的最大的22的,27的还没弄过,也犯这毛病啊

网友:
19寸我都收150 这显示器多着了又是一笔财富!

网友:
引用 网友A:
27寸的100元也不算高

是27寸的啊,我还以为普通的,那还差不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在线刷固件用的什么软件呀,是公用的还是专用的?

三星官网的固件带程序的,下载了直接运行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MCU程序是什么

就相当于主板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星官网的固件带程序的,下载了直接运行就是了。

哦,多谢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2‘楼在那干?和我们收费差不多

我在广东潮州呢,哥们哪儿干

网友:
河南安阳

网友:
正要这个,下下来,看看。

网友E(2013-07-02):
请问,能不能用编程器刷。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能不能用编程器刷。

他备份下来了 你下载下来 就可以用编程器刷了

网友:
来自: 广东江门
一刷就好了,谢谢

网友:
那是,拆机备份的累,直接编程器刷额。

网友:
我这边SA330B我都最低150 27寸20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