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2jr 无rsmrst 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3-06-01):
同行送来的k42jr     待机电流0.07     不是后级短路  是显卡电路供电已经出来   显卡供电的开启是hm55控制     ec的待机条件都满足   就是不出rsmrst信号  脚挑起也是没有     换过ec  hm55   bios换过几个版本  症状还是一样   现在是一点思  路也没有了   搞到那么晚也没搞好  哪位大神有好的建议或思路   指教下啊

送上k42jr的 时序

1)       适配器电压A/D_DOCK_IN 过一级MOS管产生CHG_VCC电压,此电压加至充电芯片MB39A132的VIN、ACIN脚产生低电平的AC_OK信号使二级MOS管PW8902导通产生产CHG_PATH_19V再经电流取样电阻PR8903产生AC_BAT_SYS公共点电压
2)       CHG_VCC电压同时会导通PQ8907产生低电平的AC_IN_OC#信号加至EC,作为EC的适配器检测信号
3)       AC_BAT_SYS电压加至待机芯片RT8205的VIN 及EN 脚,产生VREG3(+3VAO)、VREG5(+5VA)、REF 电压
4)       +3VAO经跳线转换成+3VA电压,分两路:
a)       一路转换成电压+3VA_EC、+3VPLL、+3VACC加至EC,并产生EC复位信号EC_RST#
b)       另一路转换成+VCC_RTC电压供至PCH的RTC电路、并产生RTCRST#、SRTCRST#信号加至PCH
5)       待EC的待机条件满足后发出VSUS_ON转换成BLBN至待机芯片RT8205产生+3VSUS、+5VSUS;+5VSUS的低端管驱动信号+5VSUS_LG_20同时驱动自举升压电路产生12VSUS; +3VSUS、+5VSUS电压也同时供至PCH的VCCSUS3、V5REF引脚做为PCH的待机电压。
6)       PCH 待机电压正常后,其内部ME模块会输出的高电平ME_SusPwrDnAck 信号发至EC;作为ME 模块待机电压正常的一个应答信号。
7)       RT8205 在待机电压稳定输出后,会产生SUS_PWRGD 信号至EC,通知EC 此时待机电压正常。
8)       EC发出PM_RSMRST#信号至PCH的RSMRST#引脚,用于清零PCH里面的ACPI控制器的逻辑关系
9)       EC 发出ME_AC_PRESENT信号至PCH,做为适配器的接入信号
10)    按下开关健后,PWR_SW#信号加至EC,EC在自身条件正常后输出PM_ PWRBTN#至PCH,PCH收到此信号后发出SLP_4#、SLP_3#,经更名为PM_SUSC#、PM_SUSB#后发送至EC,接着EC出发SUSC_EC#、SUSB_EC#
SUSC_EC#开启:+12V、+5V、+1.5V电压,并产生+1.5V_PWRGD信号;
SUSB_EC#开启:+12VS、+5VS、+3VS、+1.5VS、+1.8VS、0.75VS电压,并产生1.8VS_PWRGD信号
11)    SUS_PWRGD、+1.5V_PWRGD、1.8VS_PWRGD逻辑产生SYSTEM_PWRGD信号
12)    SYSTEM_PWRGD加至RT8202的EN脚,开启+VTT_CPU、+VTT_PCH电压并产生+VTT_CPU_PWRGD信号
13)    +VTT_CPU_PWRGD经电阻PR9651更名为H_VTTPWRGD加至CPU;经电感PL8650更名为ALL_SYSTEM_PWRGD加至EC
14)    当使用CPU内置集成显卡时:CPU会发出GFX_VRON 、GFX_VID(0-6)信号 至RT8152开启+VGFX_CORE电压
15)    EC在收到ALL_SYSTEM_PWRGD信号后延时99ms发出CPU_VRON开启+VCORE电压并产生VRM_PWRGD、CLK_EN#信号
16)    CLK_EN#信号经转换为高电平后加至时钟芯片开启时钟;时钟IC 开启工作后产生各时钟至PCH,再由PCH 内部产生各时钟送至各外设
17)    VRM_PWRGD信号送至EC,由EC发出PM_PWROK信号至PCH的SYS_PWROK、PWROK、MEPWROK脚
18)    PCH在收到PM_PRWOK信号正常后发出H_DRAM_PWRGD(DRAMPWROK)信号至CPU
19)    在PCH内部,SYS_PWROK、PWROK信号逻辑产生H_CPUPWRGD至CPU
20)    PCH发出BUF_PLT_RST#信号去复位CPU、网卡、EC等
21)    EC在收至BUF_PLT_RST#信号后发出KB_RST#至PCH,PCH发出信号初始发CPU,CPU开始寻址。

网友:
上次也修这机   也是待机0.07   然后没RSMRST      我背后刷了下南桥的BIOS待机就变成0.01  RSMRST 也起来了   触发直接亮了。。。

网友:
谢谢你的意见   可以把你备份的bios 发个吗

网友:
现在有很多新机子,刷一下BIOS可能搞定很多问题

网友(2016-04-17):
刷bios试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