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0不触发 待机0.01A 有3.3V 5V

楼主(2013-06-01):
      IBM T400不触发 待机0.01A  有3.3V  5V   此机进水了,进水位置正好 H8背面  别的地方没有进水,进水后没有取下电池。把   41A1242背面的一条线的穿孔点腐蚀了 ,此线电压为3.3 应该是 41A1242的主供电,现在不知道41A1242的主供电是哪个脚,不想拆H8,求大哥们帮个忙。在线等候谢谢了。

网友:
应该有点位的。。。。

网友:
修机器都不想自己动手

网友:
要跑线路了。……。……

网友:
找份电路图比较方便,论坛上有T400的电路图和点位图

网友:
前级在什么地方。在图纸上面一搜就出来了。还有就是点位图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
找点位图吧     点一点就知道了

网友:
LZ 写的太详细了

网友:
我晕,连我都知道去看电路图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