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我水冷装置的笔记本改造图

楼主(2013-06-02):
这个笔记本是客户摔坏的,联想,型号不记得了,摔得很烂,屏可以显示但暗屏,LED屏,我把它改成了LCD在用。这电脑我50块钱回收的。无硬盘,无内存。CPU I3  独显 ,我修好之后速度还可以,我加一块了新硬盘,8GB内存,装的是64位WIN7在玩游戏用。裸机玩游戏温度太高。没办法想到了水冷。看下图

笔记本跟台式机水冷装置是联在一起的,共用一个水箱,一个散热排。

最后来一张我小店的监控。晚上拍的不清楚,要得就是这个效果,哈哈。顺便说一句,电脑暴利时代已离我远去。

网友:
哈哈搞这个水冷花我了200多大洋。心痛啊,为了用这个电脑我投入一块硬盘跟两根内存,心痛啊?谁要吗?便宜出掉,哈哈我用不起。我就适合用200块钱的电脑呵呵开玩笑

网友:
联想E46吧

网友:
霸气侧漏啊

网友:
哈哈永远都不会漏水,原理是水箱的水平面比电脑要低。水是抽到两个电脑的水冷头里面,如果水管漏气,水就抽不上去,管子里的水也会往水箱掉,因为水箱的水平面比水管的任何地方的水平面都要低。

网友:
卖吗?要卖多少钱啊????

网友:
水冷系统自己做的吗?

网友:
楼主不如把主板卖了!这样要是有一天主板坏了,楼主不就哭了?

网友:
不是吧 楼主你太霸气了  要是把水能搞笑点就好了

网友A:
单卖主板得了  ,其他备件再有机会再卖!

网友:
坏了怕什么,再坏就再修了,我就是干这行的、这本来不也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卖主板得了  ,其他备件再有机会再卖!

划不来啊,主板能卖多少钱,再说卖了这主板这屏就报废了,这屏是我改的LCD。只能用在这块板上,想装进壳里是不可能的了

网友B:
最近看到本地有个同行上传了很多笔记本改水冷的。。那不就成了台式机了么

网友:
你既然这么有动手能力,干脆再找几块夹板做个壳子,再喷个漆,贴个苹果的标还能卖个好价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看到本地有个同行上传了很多笔记本改水冷的。。那不就成了台式机了么

这电脑外壳没有了。屏也是改过的,就算有外壳也装不进。 我这就是报废的电脑修好了拿来玩玩

网友C:
楼主 你用的白胶叫什么?

网友:
“电脑暴利时代已离我远去”,这个什么意思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你用的白胶叫什么?

什么白用胶啊我没用胶啊

网友C:
那个小马达买的哪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小马达买的哪里的

乡下喷雾器上拆的也就是电动打农药机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