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分钟修好一台神州上网本开机掉电

楼主(2013-06-02):
E120主版,此板有在外修过,别人刷过BOIS,换过南桥,EC,CPU,及供电芯片,从外观看BGA做的还算工整,不用再做BGA,待机电流0。04,触发开机电流0。32掉电。CPU已开,时钟正常,再查LM63过温芯片供电及對地阻值都正常,只接更換此芯片,触发开机电流一路向西,只到点亮机。

网友:
温控芯片 换了就ok?

网友A:
温控芯片吗  ?  这么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控芯片吗  ?  这么牛啊

过奖了
对,温控芯片,

网友:
温控老是忘记这一点,以后可得像楼主一样记清楚了。

网友B:
再查LM63过温芯片供电及對地阻值都正常,只接更換此芯片 , 正常怎么还更换啊  ,说的不明不白。

网友:
有图就更好了  什么型号也不说

网友C:
温控芯片可以先摘掉试一下

网友:
楼主你上一家的焊接技术超一流,换了哪么多的件都没有问题出现,同样楼主你的技术也很厉害啊

网友D:
是什么思路更换温控呢,不写出思路的话,就像记流水账样

网友E:
0.32A掉电,怎么想到是温控的问题?求思路啊。

网友:
是呀 是不是神州机器的通病哦 楼主那么果断就换了?????

网友:
也是,不是误打误撞就好了!

网友F:
楼主 这机器 是通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查LM63过温芯片供电及對地阻值都正常,只接更換此芯片 , 正常怎么还更换啊  ,说的不明不白。

供电指3VCC,及时钟数据偏置,没明显异常,当然对地阻值无短路和开路,时钟数据线阻值相差不多为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什么思路更换温控呢,不写出思路的话,就像记流水账样

触发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0.32A掉电,怎么想到是温控的问题?求思路啊。

掉电因素之一,常规测试CPU已开启,也有CPU复位表现,该换的都被别人换了,也可以怀疑别人没换好,也可以自己换一边,条条大路到北京,只要修好就行,最好用简单直接的杀手剪,从焊接上可以看出别人是不是刚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 这机器 是通病吗?

不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温控芯片可以先摘掉试一下

哥们,老手,你久经沙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