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改一体机??

楼主(2013-06-02):
一体机可以改成显示器用不?

网友:
困难不小,因为一体机的驱动板集成在电脑主板上,高压板在电源板上.要改的话只能另加一套驱动板和高压板

网友:
换通用驱动板和高压条,最好连外壳也换了,较为轻巧美观。。

网友:
主要是主板能不能放在显示器里面  显示器的背后 空间比较小

网友:
改估计都能改 主要是看你的时间和经历了

网友:
可以改的工程有点大,

网友:
先说说你的想法,是想用他原机的驱动板然后自己加个高压条什么的   还是全部不要了,只剩下屏来该,这个就用套通用的该上去就行了,不过得对得上接口 等  麻烦多这呢

网友:
淘宝上买点配件,  自己琢磨琢磨,基本可以的,没什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