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

楼主(2013-06-02):
联想g460i3开机掉电重启电流跑到1点多安后掉下去又重启。刚开始以为检测不到显卡就,重做了不行就换一个新的上去结果还是一样。哪位大侠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
bios 刷下试试

网友:
先检查是不是所有电压都出来了,不要盲目去做BGA

网友:
BIOS问题

yueguoyan -2 严禁灌水

网友:
好象是个通病,碰到好几台了,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啥情况修好没兄弟

网友:
加焊桥好了十几天  现在又是原来的问题是。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不是bios,刚好有一太一样的一台bios换过来了还是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