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花屏

楼主(2013-06-02):
联想e40客户那过来开机不显,用热风枪吹了显卡可以显就直接干了显卡,不小心搞掉电断线。接线好回去后显卡弄上花屏心想是不是没焊好。就重加焊了好几次还是不行,后来订一个显卡换上去还跑不过显卡又拿下来重植开了但还是花郁闷没折i了,想象是不是吹太多了把旁边的显存吃虚了,二话不说把显存搞下重植,搞了上去还是一样花屏。难道显卡没做好?好郁闷头大了。现在准备把显存都换了。哪个大侠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我觉得就是你那断线的问题 ,肯定还有线没接上

网友:
应该焊盘还有掉点,或者显卡没有做好。。。

网友:
不要轻易做显存,显存一般不易虚

网友:
有可能是显存引起的

网友:
还是好好检查下显卡焊盘断线的地方吧,不会有那么多的问题嘛

网友:
建议不要乱动显存,免得故障扩大。再说显存引起的花屏和显卡的花屏可以看得出来的啊。你可以外切看一下有利于判断。

网友:
可能是段线还有没有接上的吧

网友:
问题多半就是在掉线那,显存一般不容易坏的

网友:
拆了显存  量下对地阻值

网友:
你把显存弄下来,咋不打显存阻止呢?要确认哈是显卡还是显存,或者断线了。

网友(2014-06-13):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73152-1-1.html
楼主看看我的贴子,一样的故障

网友:
不要动显存,再仔细查一下,想当年我动过的显存才知道。麻烦,

网友:
E40的麻烦,搞显卡前先灌溶胶水把胶去掉咯

网友:
0728018ATI的显卡吧,有黑胶。焊盘应该有掉点

网友:
楼上分析得都要对,重点看一下断线的地方,还有,有没有掉点或掉件的。一般的换了显卡,严重的重做一下显存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这个是认为故障了,被你把问题搞大了

网友(2014-07-18):
做E40,显存出问题的比较多。我现在还在解决一台,不知道如何呢

网友:
黑胶不好做,板层有问题了,基本上主板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