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不充电 叫我情何以堪啊!!求指导

楼主(2013-06-02):
客户拿来机子能开机,黑屏,拆开看了下机子触控板进水,将其擦洗后 能点亮

单独电池可以正常使用,单独适配器也能正常使用。。
不开机的时候电池能正常充电

开机的时候 可调电源只要一有充电电流 可调电源电流就变成0,机子就由电池供电,如此反复(就等于进入系统后,一下适配器没有插入,一下子有插入)

请问各大高手,求思路啊!!

网友:
这种情况 我换了个原装适配器就好了,你试过吗

网友:
DC头的地线脱落了,你目测是看不出来的,那个头上有热缩管,轻轻一碰就掉了

网友:
我与到过换了电源适配器就好了

网友:
你是机子是OK的吧,电源电流变为O是不是因为你的可调电源最大提供电流小于主板加电池全工作是的电流。也就是说可高电源电流太小了,我的电源就是这样最多只能提供3.9A,而有些机子在全工作是加电池充电电流能达到4.6A,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认不到电源了。。

网友:
电源隔离保护电路查查

网友:
不会啊,电流才到2A多点就变0了 ,而且有时候又很正常的

网友:
我遇到联想F41A,接着电池,电源,一进到桌面电源马上就不能用了,由电池供电,关机也可以充电的。最后发现是EC的问题

网友:
TEMP_MBAT  这个电压插上电池后是 1.6V 正常吗?没插上是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