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长时间点亮灯管?

楼主(2013-06-02):
我想用12V电源单独长时间点亮单个灯管,这种高压板有吗?哪里能买到啊?测量灯管好坏用。
我手上没有高压板。所以想买一个这种插上12v电源灯管就一直亮着的高压板。哪里能买到啊?多少钱?
电源

网友:
可以用高压板改啊,点亮一根和点亮几根是一样的

网友:
开关还是ADJ 进去有个三级管。用线导通

网友:
可以啊 用7805 高压板 改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买个单灯高压条连根线就可以测试灯管啦

网友:
改高压板啊

网友:
直接给亮度信号和高压开启信号一个3.3-5v的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
谁来自己讲解下 我也学学

网友:
应该没有卖的吧,没有统一的接口,只能自己改一下试试了。

网友:
三个要求,供电 接地 开启信号,之后开启信号飞个3.3v就好了....

网友A:
淘宝上很多通用高压条就行

网友:
淘宝上有,才几块一个,接12-19V电源都可以用,你进去找就可以了。

网友:
该高压条

网友:
供电电压一般是多少?12v?

网友:
买一个笔记本用的12V单灯高压条。
把12V正接到高压条的。ACC脚和ON/OFF脚。
负极接地

网友:
弄个单灯高压条就行了!把供电端接12V,ADJ和ON串一个1K左右的电阻接12V+端就行了!

网友A:
学习学习,多看看说不定以后能自己做一个。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