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主板不定时花屏

楼主(2013-06-02):
这个主板去年不定时花屏过,我更换内存 好了几天又出现这问题 后来自己又好了  用了半年都了  现在又出现不定时花屏  客户说看电影就突然花屏 内存换过额 难道是北桥或U问题? 大家有没有遇见过类似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我遇到过,南桥旁25.000的晶振起振不良,我换过就好了,不知你的是不是这种问题

网友:
我有一块板也是这样的问题  换南桥有点不值得换了 AM2的板

网友:
AMD的玩意,U的散热是个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
不定时花屏要是AM2,U的可能性比较大,我遇到好多啦,换个U就好了

网友:
个人感觉是 北桥的问题  特别是amd的。

网友:
感觉不是CPU的问题,楼主应该排查一下

网友:
以前一直觉着是显卡有问题,原来如此啊..

网友:
内存供电不稳定也会花屏的

网友:
先重点检查内存供电,负载供电。槽边上的那些排阻

网友:
我曾经用过的同品牌的一块主板,是因为桥的温度过高。我只好加了风扇使用。

网友:
给桥加焊一遍试试,先试南桥。

网友A:
可能内存有问题。楼主换好的内存试试。

网友:
这种复位方面的问题很有可能是南桥

网友:
这个COU可以排除,考虑内存和桥的问题,楼主说换过了,那我还是比较怀疑这个整合桥,AMD,单桥,你懂的

网友B:
楼主 修好了没有 是南桥啊 还是内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内存有问题。楼主换好的内存试试。

换全新的啦

网友:
集显板花屏,各大供电正常,查板载显存,无问题换北桥!

网友:
cpu集成显卡么 AMD很容易坏啊

网友:
我也想知道答案,手里也有一块不能安装显卡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修好了没有 是南桥啊 还是内存啊
没修好 不知道哪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