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528-DS05开机红屏,能看到字还花屏

楼主(2013-06-02):
事情是这样的,原本机器是正常的,清下灰后,安装完成点机器一切正常,后来重新启动一下就成这样了,换了屏线和屏,红屏的问题没有了,但是花屏现象还有,屏出现了字边上有绿影,上面还有几条横线,但是外接一切正常,没问题?难道我就这么不幸,一起坏了????什么原因呢?大神指点下,我好注意啊
三星

网友:
你看看青灰的时候 是不是弄掉什么元件了 在显卡周围 或者上螺丝的时候不小心 扭到主板断线了

网友:
来自: 甘肃兰州
估计显卡有问题了

网友:
排除人为的 就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安装造成的问题,不行把主板拿出来加电看看。

网友:
这个应该是那根线没到屏上,打屏接口的数据线之类的看阻止正常否?

网友:
太悲催了,全坏了,弄了套原厂的回来一试,全玩完,本来这个本拿来时就像是垃圾堆里拿出来似的,不过可以进系统,什么都好用,嗳,下回注意吧,同行们也要小心了
屏是肯定碰不到的,主板有可能,不过三星清灰少说也得几十个了,不说了只能认栽了

网友:
电子产品说不清楚,上次也遇到客户拿来是缺色,重新装了一下正常了,可结果屏出了一根线,结果跟客户赔了个屏,真是火霉!

网友:
是啊,遇到这种情况没法跟人家说啊

网友:
很有可能主板屏线接口里边那个针歪了或者连到一起了

网友:
清灰还没遇到过搞坏的,可能我运气好

网友:
以后我也要小心一点

网友:
我那天给别人做显卡!做好后试机范县键盘中间那一块全不能用,结果是键盘拆口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