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鍹MS-G41L主板死在LOGO那里

楼主(2013-06-02):
一块铭鍹MS-G41L主板死在:铭鍹主机板画面的LOGO那里,键盘不能用,拆下BIOS重刷也是一样,请各位师傅看一下是哪出问题了?

网友:
手上没有示波器之类的,只有万用表

网友:
拆网卡,先换个8712F-S KXS的I/O 再换个南桥吧

网友:
拆网卡,看声卡发热不    再换个I/O 再换个南桥吧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56306-1-1.html

网友:
刷BIOS不行就换南桥。

网友:
IO是小芯片8758E,有点难找,网卡声卡拆了还是一样

网友:
裸板还是带硬盘啊,硬盘不好的话也能卡在那里

网友:
全裸板,什么都不插也一样,只插键盘也一样,在论坛看到有块联想的G41也是这样,应该也没有修好

网友:
换个好点的电源试试

网友:
好像挺新的板子

网友:
应该是I/O的问题把

网友:
修过一块是南桥问题,不过也不一定都是这个故障,仔细排查吧

网友:
我这里一块和你故障差不多 有时卡logo 有时码跑不完 不亮  断电能亮 过不了一会死机  不亮的时候压桥也不亮

网友:
io或者
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