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针电源2个塑料口焦黄,换了个主板能进系统

楼主(2013-06-02):
金河田电源845主板年代的20针,电源卡口不面对自己,右边开数1和2这2根塑料焦黄,主板上不明显,想问这是什么原因,这电源还能用吗,会不会使后面的主板也,配置478针 赛扬2.0 华硕大板845 显卡fx5200, 硬盘,光驱
华硕

网友:
接触不良造成的,处理一下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接触不良会造成焦黄?再说20针一插到底到主板,不存在接触不良吧?

网友:
你那是接触引起的,大电流,碳化了,要换头子,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