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32 反复掉电重启维修!

楼主(2013-06-02):
      昨天接到一台CQ32,I5的U,问题是按下开关2秒就掉,然后过几秒又重启,电流上到0.4A就掉了,不用多想,直接拆机,目测了下主板,有被动过的痕迹,其他无异常,于是静态测了下各个电感的阻止,全部正常。静态正常那就动态吧!由于开机掉电所以测起又点麻烦,经测试,只有显卡和CPU无供电,其它都正常了,于是按简单来操作,先放电试试,咦!再按开机正常了,哈哈,捡到个便宜。于是又装上,可是要装完了再次开机,故障又还原了,啊啊啊!事情就是这么突然,不给你面子,心想是不是哪里的附件有问题引起的呢?可是经过N次的实验,整死都还是掉电重启,没办法,只有老实的修了。
       回到早先的供电,CPU和显卡没有,哪先查显卡,显卡供电芯片是TPS51511,论坛上说这芯片爱坏,又点冲动想直接换了它,可是找了半天,没有这个芯片,哎!不老实不行了,打开图纸,查工作条件, 14脚V5IN有5V,12脚ENSW只有0.3V,不用说了,追查12脚是由DGPU_PWR_EN和CORE_PWEN控制,而CORE_PWEN在图纸上没用,所以就查DGPU_PWR_EN,追查DGPU_PWR_EN由Q41控制,Q41的G级是PCH控制的,正常的工作G级必须低电平,DGPU_PWR_EN变成3v高电平信号去开启tps51511,发出+VDDC_GPU的供电。 测得Q41的G级是开机重启1.8V掉到0V再到1.8V,这样反反复复,很明显不对,再测Q41的3脚,也是这样1.8v到0的掉,+3VS怎么也是1.8V?追查这里, 查到+3VS是有Q26转换的,Q26的D级3.3V,S级和上面一样随掉电变化,G级也只有1点几V,G级很明显不对,R1193的1脚15V,2脚就只有1点几V了,Q26的G级受Q1026控制,而Q1026的G级受CORE_PWEN#控制,这是EC发出,开机后该低电平,测得在掉电之前是被拉低了的,说明正常, 而且把R6043去掉,待机就升到0.145A,算自动上电么?测得Q26的S级3.3V,显卡供电0.9V,说明后面的都正常了,剩下的就是Q1018和Q24这里要排除了,拆掉Q1018,通电开机,电流顺利上去了,装上屏,能点亮,然后找了一个Q1018一样的管子,装上,一切顺利,此板修复,也算运气好,弄了半天,终于修好了。今天没啥子事情,所以发下这没什么技术含量的帖子,高手们勿喷哦,不对的指点下,3Q!

网友A:
这个机器开机时序,是先有CPU的供电还是先有显卡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开机时序,是先有CPU的供电还是先有显卡的供电?

我记得是先有显卡供电再有CPU供电!但也不是绝对的。看情况咯

网友:
显卡供电开机时有,亮了后应该没有了吧。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试过。

网友B:
想请教大神一个问题既然断开R6043显卡供电正常,15V过来Q1018Q坏了不也照样拉低吗??

网友:
楼主修的蛮仔细的,I和以前的不太一样,不好修

网友C:
Q1018什么关系   不过是个转换电压的管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想请教大神一个问题既然断开R6043显卡供电正常,15V过来Q1018Q坏了不也照样拉低吗??

是这样的,断开R6043后,接上电源直接就上到0.14A,也许是Q1018后面还没有工作,就没被拉低,然后按下开关后现象和早先的掉电情况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Q1018什么关系   不过是个转换电压的管子

一条线路的,开机就会被拉低,怎么没关系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到没试过,亮了后没有供电怎么工作呢?

也可能是进系统后才关闭独显供电,玩游戏时需要懂独显的话,再开启。
可能不同的板子,BIOS不同定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可能是进系统后才关闭独显供电,玩游戏时需要懂独显的话,再开启。
可能不同的板子,BIOS不同定义吧。

哦,这样说懂了,以后得注意下这问题,感谢饼哥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这样的,断开R6043后,接上电源直接就上到0.14A,也许是Q1018后面还没有工作,就没被拉低,然后按下开关 ...

鸟解鸟解啦

网友:
上次看到有个帖子,忘记是什么故障了,说的也是这个线路出的问题,好像R1193到Q26中间出现板层对地还是漏电了,那大神是把R1193和Q26旁边的铜皮线刮断然后飞线搞的

网友:
LZ问哈  为什么把R6043去掉电流会上升?

网友:
新本这种问题比较多。老本以前很少这种mos管坏的

网友F:
拆掉Q1018,通电开机,电流顺利上去了,装上屏,能点亮,然后找了一个Q1018一样的管子,装上,一切顺利,此板修复

Q1018拆掉了,没装上去也能正常开机显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拆掉Q1018,通电开机,电流顺利上去了,装上屏,能点亮,然后找了一个Q1018一样的管子,装上,一切顺利,此 ...

Q1018开启是给USB、PCI等一些外设供电的,对开机和点亮没关系,你看下时序就知道了!

网友:
Q41位置是不是错了

网友:
现在也在修这个坑爹的机子, 前面的故障都和你一样只不过  Q41的1  3脚都是3.3伏的

网友:
这个ENsw 是开启什么的 有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