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13-06-02):
大神们 今天拆了一个大水牛 pp400wkf 想研究下电源的工作原理 先从220电源线往后跑 看见220电源后面并联了一个色环电阻  问下这色环电阻什么作用不会短路吗

网友:
你看看这个电阻是多大的就知道不会短路了。

网友:
色环电阻不会短路、、再小都会有阻值 不像贴片电阻、、、除非烧湖,击穿

网友:
这个电阻应该和EMI滤波在一起的电路阻值很大!

网友:
这个电阻的阻值一般在680K-1M之间。断电后放掉EMI电路间的电荷。

网友:
用来放电的,不会短路,很少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