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C466M开机到0.03 4秒后掉电

楼主(2013-06-02):
今天客户拿来一个C466M的本子,待机0.01,按开关键到0.03 4秒后掉电,二话不说,拆开测各个电感,没有短路,上电测待机,3v5v都有,开机测,出1.8v,其他电压没出,心想3v5v后继电压应该没出,开机测U28的1234脚,果真无5v,测输入脚5v正常,应该是G级电压没有开启,测G级没有19v,测r483 1脚19v,测2脚没有电压,电阻正常,没有开路,判断SUSP信号没有拉低,测量Q37G级3.3v,没有被拉低,所以R483 2脚直接导地为0v,susp要想拉低,SUSP#必须为高电平,测Q22QG级为0v,SUSP#是EC 17脚发出的,测EC17脚,为0v,没有发出,为什么没有发出呢,难道EC坏了,查时序要想EC发出SUSP#,EC的6脚必须收到南桥发出的PM_SLP_S3#,测EC6脚无高电平,判断南桥坏或者南桥虚焊,上BGA加焊        半小时后,加电电流跑起来了,上屏,亮机

网友:
楼主配上图看就更好了,这么看有点吃力啊!!

网友:
为什么不换南桥呢?

网友(2014-06-29):
看看主板有没有腐蚀或者断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