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天运F6400开机掉电维修

楼主(2013-06-02):
机器不定时的掉电,经检测,此机器的3,3V是跟液晶显示器一样的,是通过5V转3,3V APL1084这个管子输出的3,3V实际只有2,8V,在料板上找到一个,输出3,3V正常,所以机器也就正常了

网友:
楼主真细心,是我就看不出来差距,我那万用表要高1-2V电压

网友A:
3.3v不稳定肯定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v不稳定肯定会有问题

哥们,那一般情况下误差值是多少才算正常呢

网友B:
唉,,,这款机器就是垃圾,省了很多的东西,很多地方都容易出毛病,经常遇到U盘无法启动引导的情况!上次装系统还是用的其它同样的机型直接装的,再归还硬盘!刷BIOS当然也可以啊!APL1084这个管子是普通的MOS管吗,海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唉,,,这款机器就是垃圾,省了很多的东西,很多地方都容易出毛病,经常遇到U盘无法启动引导的情况!上次装 ...

跟液晶显示器驱动板上的5V转3,3v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跟液晶显示器驱动板上的5V转3,3v一样的

液晶显示器我倒没修过啊!我现在是专修笔记本的!所以不太懂显示器,呵呵,,,

网友:
2.8V肯定低了,最起码在3.3V左右 误差应该1V左右吧!只是个人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