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g2000wd 无电到

楼主(2013-06-02):
一台明基g2000wd 显示器 故障为不开机
拆机 量5V 无电到 高压的12V 无电到
大滤波电容 329V pwm管理芯片供电电压正常
Q601 无电压输出 更换pwm后 故障依旧
全版检查后无短路 求思路
不开机
芯片

网友:
电源芯片 工作条件满足了吗 5V 12v输出有无短路 挨个仔细查查

网友:
测试后级输出有无短路。, 然后测试开关管的G极电压和对地值,然后换了50V 47μ电容,补焊变压器 和管理IC外围的贴片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