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主板接屏线的16.2V电压没有怎么办

楼主(2013-06-02):
如题,X61屏幕背光不显示,高压条上指示灯亮,量了一下主板上屏线接口没有16.2V电压,怎么拉一根16.2V电压到接口上?
不显示

网友A:
谁有X61的点位图,麻烦发一份吧,我级别低下载不了,邮箱
flynn.li@yahoo.co

网友A:
flynn.li@yahoo.com

网友:
X61屏线接口的16.2V是哪个脚?主供电应该是20V的吧,从公共点通过一个保险过来的

网友(2013-12-12):
我正在修X61 和楼主一样的问题 没有背光 请有点位图的朋友帮个忙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