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3e打雷烧坏

楼主(2013-06-02):
asus  (ˇˍˇ) x43e  昨天接到一块板子,裸板插电直接0.16a,,测量cpu供电没出来,其他供电都有,本来以为cpu供电等等问题,因为没有图纸,吧cpu供电芯片加焊一下看看,结果cpu供电出来了,电流上到0,45.本来以为差不多了,然后一看网卡冒烟了。我的个去,,吧网卡直接干掉,在上电。0.35,,还是短,,量网卡周围的电阻电容,短的全拆,在原先拆掉的位置测还是短,,没图纸啊,,没办法了。。望各路大神指点。。。。。

网友:
南桥拆了再测

网友:
估计南桥也烧了

网友:
我量了桥好像没短路

网友:
雷击可能烧HM65 的桥

网友A:
雷劈的 南桥 网卡肯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雷劈的 南桥 网卡肯定坏

就是网卡旁边的电阻,我拿掉了,现在测还是短啊,换桥行吗

网友B:
那个点短路,就查哪个点呀
要么烧
要么挨个拆原件
没有什么捷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点短路,就查哪个点呀
要么烧
要么挨个拆原件

对地0 啊,,烧不出来吧,,拆  没图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