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鸟飘过】菜鸟选购热风枪的看法

楼主(2013-06-02):
现在主流热风枪根据内部结构分成两大类:气泵式与螺旋风(无刷风扇)两种。

气泵式热风枪内部结构图:

中间这个就是气泵,它会发出强劲的风,通过手柄出来。

螺旋风热风枪手柄内部结构图:

手柄尾部是一个无刷风扇,它发出的风,通过手柄出来。

通过上面的两副图,相信大家明白了,它们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出风方式不同。

再来看下它们的价格:

通过对比发现气泵的造价远高于无刷风扇,一个合格热风枪的价格应是多少呢。

我个人的看法如下:

气泵热风枪的价格应在200元左右,

无刷风扇的热风枪价格应在130元左右。

如果从新手要购买的角度看,我建议大家还是购买螺旋风(无刷风扇)这种。

新手不是专业修机的,每天也不会有大量东东来修,用这个练手足够了。

螺旋风(无刷风扇)目前是比较成熟的技术,焊接主板元器件,除了南北桥、CPU座,不存在什么障碍,

百分百可以完成工作。

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产品,大家可以参考下
126.am/jAli90  这是短网址,复制到浏览器地址栏。

最后发张我换过的一个I/O截图

网友:
风枪用了几个感觉还是的好用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我手头上的这个二合一焊台的问题,总感觉热风枪出风的温度不怎么样。要吹下贴片元件的时间就是比风泵型的要慢,要长

出风量大的话,又怕吹跑了元件。

个人认为风机型的,是拿来小打小闹的,比如修手机,贴片的元件不怎么大的。而修电脑主板,象南北桥这样的大芯片,最好还是用风泵型的。

网友:
兄弟,你可能搞反了。旋转风枪功率一般都比气泵的高(一般大概是2倍),所以更适合吹大件。
另外,我以前一直觉得旋转风枪加热速度要慢些,但从最近买的安泰信858A看,已经没什么差别了。

网友:
风机型经济耐用,现在的产品功能与泵风机型不差多少。

网友(2013-07-07):
刚才才看到上面的图片,已经根据楼主的建议拍了一个A-BF/不凡858无铅热风枪热风拆焊台金属机壳 保修三年低噪音,等待收货中

网友:
建议不要买白光!!!

网友:
东西都不断进步改善啦~~

网友:
哦不错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