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05BW显示器开关机电源灯有反应,屏不亮,背灯也不亮

楼主(2013-06-02):
各位大神,现有一台三星的205BW的显示器,按开关电源灯反应正常,但是屏不亮,具说是有时候能亮一下,但到我手里就没亮过,拆机后测量电源输出正常,小主板上输出的开关信号变化很小0.5V左右,外围电路都看了没事啊,直接给个开机电压白屏,后来想是不是程序的事啊,就再没动过,哪位有这个型号的程序给下,(程序芯片是25什么的,计不清了,明天看下)小弟先谢了

网友:
来个大神给指指路子啊

网友:
你测试过第7脚开机电压 可能你测试到亮度了,  你把第一脚的那根红色或者绿色的dim线 分别接5V 地线  和抽空 试试看, 也可以将这套板子接其他的液晶屏测试下

网友:
屏没问题啊,我用代用板子试过了,就是主板的事,电源板也换代用的试了,只不过换的是19的主板显示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