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心逸Q200一体机开机首先提示自动关机

楼主(2013-06-02):
如题所示,一台方正心逸Q200一体机,一开机首先提示Auto Shutdown after 30 seconds...(三十秒后自动关机),如图:

然后进LOGO正常启动,然后30秒后显示SHUTDOWN然后自动关机,如图:

注意:这时电脑通过硬盘正常启动的话30秒后蓝屏报错自动关机;但是进BIOS或者PE虽然也会有SHUTDOWN提示,不过一会儿自己就消失了可以继续操作,上图就是我在PE里重新GHOST系统后正常安装途中关机后的结果。

硬盘换过,BIOS刷过,一时半会儿想不到从哪里下手了,有遇到过的老师提示一下,谢谢

网友:
重新安装系统吧。。

网友A:
咳咳,目测适配器和bios设置的几率非常大,检查下,换适配器,调整bios设置,默认设置有些是不行的,比如现在最新的win8,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咳咳,目测适配器和bios设置的几率非常大,检查下,换适配器,调整bios设置,默认设置有些是不行的,比如现 ...

适配器排除,换过的了,BIOS设置里边翻来覆去的改过好多回貌视结果一样,55555

网友A:
咳咳,换的是原装的适配器吗?要是的话,就找设置吧,排除适配器就肯定是设置问题了,估计有第二系统,或者类似d2d之类的

网友B:
安装版系统呢?

网友C:
这个好像和电源有关系,这个没有电池,怎么像BATLOW#有效了一样,先换适配器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装版系统呢?

问题在于只用裸板开机一样会有这个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像和电源有关系,这个没有电池,怎么像BATLOW#有效了一样,先换适配器看看

原装适配器是一只台达19V3.42A的,我用过华硕的联想的,现在用的是直流电源,这样应该能排除了吧,兄台觉得我是不是该动主板了呢

网友D:
第一个图标显示的是电池有问题,如果机器不带电池的话觉得很可能是主板电源管理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咳咳,换的是原装的适配器吗?要是的话,就找设置吧,排除适配器就肯定是设置问题了,估计有第二系统,或者 ...

貌似真的没找到这些东东哎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一个图标显示的是电池有问题,如果机器不带电池的话觉得很可能是主板电源管理电路出问题了

嗯,正打算动主板了,不过没找到图纸,哎

网友E:
你没发现跟电池有关??

网友F:
很明显设置了自动关机。Windows XP的关机是由Shutdown.exe程序来控制的,位于Windows\System32文件夹中。 比如你的电脑要在22:00关机,可以选择“开始→运行”,输入“at 22:00 Shutdown -s”,这样,到了22点电脑就会出现“系统关机”对话框,默认有30秒钟的倒计时并提示你保存工作。 如果你想以倒计时的方式关机,可以输入“Shutdown.exe -s -t 3600”,这里表示60分钟后自动关机,“3600”代表60分钟。 30分钟就改为1800可以了 设置好自动关机后,如果想取消的话,可以在运行中输入“shutdown -a”。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明显设置了自动关机。Windows XP的关机是由Shutdown.exe程序来控制的,位于Windows\System32文件夹中。  ...

请问没进系统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没发现跟电池有关??

发现了,不过没发现有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明显设置了自动关机。Windows XP的关机是由Shutdown.exe程序来控制的,位于Windows\System32文件夹中。  ...

这是自动设置了自动关机?闹呢吧?明显电源与电池环节出现问题了。

网友G:
看提示是你自己设置了一个自动关机软件,进PE也是30秒关机么。如果进PE都是30秒的话,我建议你把主板拆下来在试,一件一件的排除,然后就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提示是你自己设置了一个自动关机软件,进PE也是30秒关机么。如果进PE都是30秒的话,我建议你把主板拆下来 ...

可以进PE,30秒也要提示SHUTDOWN图标,不过不会关机,可以继续操作

网友H:
简直就是不可能,楼主说了进PE了,GHOST了。就说明C盘已格。什么软件还能在没有系统的情况下还能运行?
而且楼主也说了BOIS刷过了。 就是主板电路问题。,。太能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简直就是不可能,楼主说了进PE了,GHOST了。就说明C盘已格。什么软件还能在没有系统的情况下还能运行?
...

额,格C盘并不代表全盘格。在说了,我那是一样一样排除,不要一口咬定是主板的问题,那样很果断,对你没所有什么好吃,

网友:
如果进PE只有提示“关闭”图标的话,那你在测试一下硬盘,看有什么效果。顺便在扫描一下内存,试试看,没有什么的绝对的,

网友:
咳咳,华硕联想..........那就是说还是不是原装的适配器??现在好多机器都有适配器识别了,.......

网友:
适配器检测?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