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子屏暗,亮度调不起来

楼主(2013-06-02):
联想的本子,上次黑屏,高压条故障,换了根通用高压条,ADJ从主板上飞线。
这次不小心碰断了飞线,再焊上,就一直暗屏。
换同型号的通用高压条,故障一样。外电点亮灯管,正常亮度。
快捷键屏幕能显示亮度调节,但实质屏暗
快捷键
暗屏
黑屏

网友:
调节亮度时ADJ电压有变化吗?

网友:
外接灯管能亮那还不能说明这屏的灯管坏了吗? 换个灯管不就搞定了?

网友:
有没有接错线?

网友:
主供电有,就是高压和灯管的问题了。

网友:
估计灯管坏,换了试试。

网友A:
应该是灯管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