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不通电

楼主(2013-06-02):
今天接到一台E420,电池开机正常的,用电源不开机,连电源灯都不会亮,拆机检测过是20V不过,属于保护隔离那块的问题,测20V后极没有短路,请问下大家需要什么条件来让它导通,电压过来呢,

网友:
找图纸修吧

网友:
隔离保护是基本的,

网友:
查ACOK跟AD+ 保护隔离是最基本的, 看你10年就在基地注册ID了. 怎么还不会修保护隔离呢.

网友:
让BQ24745   13pin为高

网友:
看看怎么不通电.

网友:
肯定保隔电路有问题了 重点检查8角MOS管吧

网友:
这种保护隔离飞过去。。。

网友:
找图纸  查信号看那块没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从保护隔离公共电压端飞线吗

有些机器。必须要跑线路。这种感觉不用。哈哈修了好多了。IBM 自己系列的是必须跑的,其他的品牌的直接飞。  还有就是。。你最好测试下能不能正常充电。。如果不能看图纸换个地方飞。。你懂的。。。楼主起床好早。。。

网友:
上天我看师傅维修了一台机器,电池能开机, 适配器不能开机。经过检测是适配器保护隔离那块。你可以找到图纸,根据图纸来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不能充电的话 就是不是代表充电芯片有些工作条件还没满足呢

是,但是维修过程中,很多都是可以略过的。比如可以强行飞线。。如果一个个真的按照原理来搞。是很严重的,包括必须更换原配件。客户和自己都伤不起。如果在可行的范围内。。。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呢,论坛里好多改电路的吧。。。这个充电。。。的。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MOS管是保护隔离的N沟通场管吗

额。一般都是的。可以在图纸上看出来啊。哈哈。不管什么管子。正常情况下。必须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