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内存不过,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3-06-02):
板号是6050A2174501-MB-A03 连张图纸也没有,哪个有,求分享
DDR2代内存,上内存不能用,下内存能用,上假负载一个灯没亮是DQ46,怪不得上内存不过内存,有个说看线路连到哪的,可是没有图纸,通过假负载找了到是第152脚,对地阻值没有。线路找不到

网友:
什么机子哦   INTEL还是AMD  你上内存假负载测试的?

网友A:
是不是AMD CPU 的主板呀,如果是可能是CPU座子接触不良,内存管理器集成在CPU 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AMD CPU 的主板呀,如果是可能是CPU座子接触不良,内存管理器集成在CPU 里!

是G45的桥,也就是英特尔

网友A:
如果是GM45 的那就是北桥的问题 ,以前也遇到过,加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GM45 的那就是北桥的问题 ,以前也遇到过,加焊就好了

唉!谢了,回焊没用!我干北桥了,等换上后看看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