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故障

楼主(2013-06-02):
一块ST500,有坏道,用reg2011扫描,1%不到直接报错发现无法修复的坏道,重启直接跳到10%位置扫描,仍然报同样的错误。有时候跳过去直接报错,高手指点下如何做。

网友:
固件问题,REG之类的三流软件怎么能解决呢?

网友:
是不是修过的硬盘,那种把坏道隔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