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电脑不能安装系统

楼主(2013-06-02):
东芝笔记本电脑不能安装系统,GHOST时显示一般保护错误,进不了GHOST,用PE也进不了,我用的是大白菜,请教大家用哪个兼容性好些的U盘系统,能进东芝的PE系统?

网友:
这个U盘系统有很多 你可以网上下晨风 3.0 和老毛 挑可以

网友:
还是用手动纯净版的好

网友:
用一步一步装的光盘吧

网友:
用一步一步安装的光盘装把。

再不行就装个 WIN7

网友:
用大白菜试试

网友:
用IT天空  的做启动盘 试试  还是不错 的

网友:
电脑店的启动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