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book air EFI 密码重置

楼主(2013-06-02):
开机按选项要输入密码
现在装不到机了
有没有大大有方法

网友:
是不是加锁了!有把锁在那里头的

网友:
BIOS加密了,换bios能解决

网友(2013-07-26):
目前似乎除了苹果店,没有其他方法

网友(2013-09-30):
give the SN ,i will send the BIOS to u

网友(2013-11-14):
我也遇见一台,开机有一个锁头,提示输入PIN 密码,,不知道怎么解!!!

网友:
我解了哈哈
!售后告诉你方法的

网友:
售后不会这么好心告诉你的啦。。

网友:
售后会告诉我们吗,DELL 的就可以

网友:
八楼的说一下方法呀,吊人胃口,好不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