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088笔记本时不时白屏问题讨论(暂时解决)…………

楼主(2013-06-02):
偶最近接了一台DELL 1088的笔记本,据客户说用着用着时不时会白屏,有些时候是有规律性,有些时候是没有规律性的!因为网上有很多朋友在求助这个笔记本同样的问题,并且已经可以确定此笔记本为痛病!
就此笔记本白屏问题,希望大家可以讨论下,发表一下自己 的看法,我先把自己的看法说下,有哪里不对,大家可以指出:
客户走后,我测了一下,几个小时过去了,也没有出现白屏问题,还以为好了!就在这时,突然意白屏了!关机拆屏,换屏;接着用换的屏测试了半天的时,也就是5到6个小时!没问题!把屏接口擦了擦,换回原来的屏 ,接着测,时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过去了,一天的时间过去了!没有出现白屏,也没有出理显卡温度过高,只不过硬盘提示温度太高!豁然间,有这么一种想法,会不会是硬盘引起的故障呢!还真不好说!必竟这里有问题!
先不管了,去掉可调电源,用本机电池测试,谁知道半个小时刚过就白屏!……后来让客户拿走了,并且把我测到的问题,给客户说了下!时间总是那么短暂,刚过二天,也就是第二天头上,客户捧着此笔记本又来了!当时就是用电池,直接白屏!没办法,确实又白屏了,放下,走人!接着想办法,更新了一下显卡驱,从官网下载的!
又是两天的时间过去了,没有出现白屏,可是测试过程当中,发现电池有问题:不但不能充电,而且只要一用电池时间很短就白屏,不由得让人开始怀疑充电电路或者电池出现情况!定神仔细想过,基本确定电池有问题(原因是因为上次拿来的时候,好像不能充电,这次拿来却充不上电,只能判断电池坏)再加上电池单独用就会白屏,更加确定是电池问题!也就是说由电池引起的白屏!就电话通知了客户,可谁知道事情却又来了!
上完卫生间回来,又出现了白屏,可这次我用的不是可调电源,而是电源适配器,去掉此适配器,再次插上可调电源,开机还是会白屏!无语!
由以上偶做出以下总结:针对此笔记本,只能用排除法一一排除,别无它法!先软后硬!
A:排除显卡驱动没装后引起的白屏,或者其它软件、及系统引起的白屏故障。
B:外设,也就是硬盘出现问题,比如说发热量大、硬盘不良引起的白屏故障;
C:由于此机器外接无法切换加上对显卡无数次的高温测试,暂且排除显卡引起的白屏;
D:屏供电,这个可以肯定的说不是,因为白屏,说明屏供电没问题,屏开启信号,这个也不太可能,因为是使用当中出现的白屏,也排除;
E:屏线路,这个也是必须要排除的;
F:那就是此笔记本的重头戏,屏,因为网上大多朋友都在说这个问题,那说明这个型号的笔记本用的屏是同一批次的屏,不是没有那种可能,由于屏长时间使用之后,不良引起的白屏,必竟不是长时意不用,一开机就白屏,而是在用的过程当中白屏!
不知大家有何看法,不妨说说看!现在只能说是暂时判定是电池引起的白屏(因为电池问题太明显),硬盘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网友A:
屏线的问题,给服务站换了好多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线的问题,给服务站换了好多根了

确定吗?哥们!!!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定吗?哥们!!!

你买一根吧,我不确定你的问题就是屏线引起的,但那款机器确实坏的多

网友:
测着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就是不定时白屏!听下你的,等老板回来,给他说下,看能不能定一个!

网友C:
测的时候没问题就不能说明它真没问题,有的时候恰好撞上了,比如接触不良,如果实在没办法用替代法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测的时候没问题就不能说明它真没问题,有的时候恰好撞上了,比如接触不良,如果实在没办法用替代法试试

替换过了,可是现在虽然接适配器不在白屏,但单独用电池,还是会白屏,且电池电量不足3%,还没有换过电池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替换过了,可是现在虽然接适配器不在白屏,但单独用电池,还是会白屏,且电池电量不足3%,还没有换过电池 ...

呵呵,,头一次听说电池电量低于3%时白屏的故障!奇怪的现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呵呵,,头一次听说电池电量低于3%时白屏的故障!奇怪的现象

一开始我也不相信,可实事确是如此!经过这几一原折疼不得不让人相信!

网友D:
我修的一台惠普dv2000也是开始白屏  重值显卡还是白屏 听群友说在屏供电上另加一个3.3v可以   就加上一个3.3v    试机屏居然显了  就想可能是屏供电带不起负载   试机1个小时就灰屏  重新开机有时能显有时灰屏  后来换显卡就好了   目前测试2天 能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修的一台惠普dv2000也是开始白屏  重值显卡还是白屏 听群友说在屏供电上另加一个3.3v可以   就加上一个3. ...

我这个机器应该和显卡没关系,玩游戏从来不白屏,显卡温度测试也没有问题,所说说可以排除显卡的问题!屏线也换过,屏也换过,屏供电也查过正常,该做的都做了,只要不单独用电池,就不会白屏,但又非绝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开始我也不相信,可实事确是如此!经过这几一原折疼不得不让人相信!

你试过几次了??只是一次吗!那刚好3%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修的一台惠普dv2000也是开始白屏  重值显卡还是白屏 听群友说在屏供电上另加一个3.3v可以   就加上一个3. ...

DV2000通病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试过几次了??只是一次吗!那刚好3%呢???

N次了
我都数清楚了!好多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N次了
我都数清楚了!好多次了!

那还真是见鬼了!那更换同型号的电池试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还真是见鬼了!那更换同型号的电池试试啊!

有人这样说过,此电池要充到40%左右,才能正常使用,不知道是否真假,还有也没必要再定一块电池,必竟客户没同意!

网友E:
我想问你,白屏的时候有无去测屏供电是多少V,既然你换过屏了,就可以说排除屏问题,那接下来要不是屏线,要不是主板电路。

网友:
电池会引起白屏,真是头一次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想问你,白屏的时候有无去测屏供电是多少V,既然你换过屏了,就可以说排除屏问题,那接下来要不是屏线,要 ...

3.3V
就这个电压!

网友E:
条件都OK,那就直干显卡吧,那瞎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E:
条件都OK,那就直干显卡吧,那瞎折腾
显卡都换的新的啊,大哥!!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