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2开机掉电分析案例

楼主(2013-06-02):
今天接到一台HP G42的机子,不良现象是触发后瞬间掉电,将维修思路和大家分享下:
个人维修思路是:掉电的主板首先怀疑两种问题,第一个电压保护,第二个低电压。首先将比较好量测的电压量测,VAD 28V正常,+PRWSRC +VIN等电压正常。初步排除低压。
     综合以往的维修经验,此类现象小电容电阻值不正常导致的微短,从而引起的电压保护可能性比较大,经测量南桥等周边小零件的阻抗没有发现异常(这里有个小插曲,当测量到南桥背面一个小电容C488时为0,断开电阻测试依旧,以为是南桥的问题,换之依旧,才知道这是正常的,白白浪费时间,不过拆下的桥还可以用)。
     小零件没有测量到异常,测量各个模块的工作电压,发现一个问题,正常待机的状态3 5V电压都正常,阻抗也正常,插电源后 3 5V虽然正常,但是拔掉电源后阻抗拉低到13,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3 5V电压芯片有问题?直觉告诉我换了不一定会好,先不管他,HP的质量一般但是电路保护做的是还可以,不像联想容易烧,现在对主板进行加压,加压后发现一个电压芯片PU5发烫,查看PU5的PDF找个一样的零件换上,测试开机正常。
个人认为掉电的问题,大零件坏的可能性很小,仔细测量小零件。以上供大家参考。

网友:
"发现一个问题,正常待机的状态3 5V电压都正常,阻抗也正常,插电源后 3 5V虽然正常,但是拔掉电源后阻抗拉低到13,这是怎么回事 "

电容上的电还没有放完
这时候用电阻档测电阻不准确
放电一下再测就可以了

网友:
但是放点的过程貌似有点慢呀 差不多要10分钟的样子才能正常。

网友:
我很怕修掉电。
你走了弯路, 最后还是用最简单的触摸温度法修好。

网友:
这个有点像充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黄鑫船 -10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