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很SB的问题,这个烧黑的东西学名叫什么??

楼主(2013-06-02):
今天接到八台航佳的BS3500电源,全部是保护关机的。打开一看,里面电容爆了不少,更糟糕的是那个+_12V共用的电感

烧黑了,这个东西我在X宝上找也没有找到,不知道它的学名叫什么,电感吗,变压器,还是像刘坚强教程里所说的大水泡?

还有就是这东西如果不换还能不能继续用啊,我用手擦了几下,感觉那个绝缘漆还是挺好的,没有掉。

烧得乱七八遭,都是风扇不转惹的祸。

网友A:
外行会认为是呼拉圈、、我们统称电感。

网友:
电感线圈都烧黑了,不能用了,重绕太麻烦了,购买不到的。

网友B:
烧的这么均匀,不仔细看还以为是特制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的这么均匀,不仔细看还以为是特制的呢

就是,乍一看以为非洲进口的。
那个叫滤波电感。

网友C:
辅助变压器的高压绕组才难绕,这个复合线圈小儿科啦,又不用绝缘漆,拆开时数一下圈数、认一下方向,摊在台面拉直后,用同样或稍粗的漆包线剪一样长,然后绕好用胶固定一下就行了,绕一个也用不了半小时

网友:
什么线圈。。。

网友D:
修电源经常会碰到这样烧坏的电感。。找其他坏电源上的换了就是  。。。自己绕的话太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电源经常会碰到这样烧坏的电感。。找其他坏电源上的换了就是  。。。自己绕的话太麻烦

大哥呀,这坏的不是一两个,哪里有这么多备件来换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辅助变压器的高压绕组才难绕,这个复合线圈小儿科啦,又不用绝缘漆,拆开时数一下圈数、认一下方向,摊在台 ...

明天去买些铜丝来试试,这个电感是有+—12V和+5V的,很奇怪+5V这样绕在一起了,居然还有用磁放大稳压。

网友(点评):
这种线不能用普通的铜线,除非你用上绝缘漆再用100W的灯泡烘干

网友:
电感了, 自己按原方向绕一个吧

网友:
这一线圈,学名叫: 功率因子线圈;  功能就是有两个,其一,后面输出的电压功率平衡的;其二,…………。有时间再说;

网友:
用跟原来一样直径的漆包线,按原来的圈数绕,只怕磁环在高温作用下不知失效了没有!

网友:
弄点绝缘漆,把这个线圈直接放在里面蘸一下,烘干继续使用!

网友E:
你不以为需要很高的温度才能烧成这样吗?单单换个线圈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不以为需要很高的温度才能烧成这样吗?单单换个线圈就可以?

谁跟你说单单换这个线圈就可以了,我有说过吗??

网友:
搞一圈钢丝喷上铜漆。可以山寨一个电感器出来,不保证安全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行会认为是呼拉圈、、我们统称电感。

呼拉圈,这名称太酷了

网友:
环形磁芯电感,这个是抗交流杂波的,使电源可以稳定干净的输出直流电压的。可以用直径相同的铜丝重新绕好。

网友:
买点漆包线自己绕

网友:
拆别的电源用啊

网友:
一般烧毁了的磁环估计也挂了,重新绕不一定能用
同意楼主:
0.0
pfvl2008
还可以用的,已经绕上线装好了,用绝缘漆渍过一遍,完美了。

网友:
天高云飞
同意楼主:
磁性材料经过高温后,导磁性大大降低了,重绕线圈后电感量达不到。

网友:
雷动九天
这个要实际试过才知道

网友F:
真的是烧黑的? 这么奇怪?
pfvl2008
不是真的,你还以为我用火烤的啊,这种电源因为+-12V和+5V同绕在同一磁圈上,产生的热量很大的,加上风扇又突然不转了,所以它就越烧越黑,烧到最后匝间短路了,电源就自动保护不输出了
详情

网友:
电感器。大家都真以为是呼啦圈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真的是烧黑的? 这么奇怪?
不是真的,你还以为我用火烤的啊
,这种电源因为+-12V和+5V同绕在同一磁圈上,产生的热量很大的,加上风扇又突然不转了,所以它就越烧越黑,烧到最后匝间短路了,电源就自动保护不输出了
同意楼主:
0.0
雷动九天
同意楼主:
其实5V是可以单独的,测一下5V的电感量,找个3.3V的磁环,按照5V的电感量来改就行,当然引脚要长点带绝缘管,这样就不用绕三个电压的线在一个环上了(这是从450W电源上看到的,12V和5V之间干扰影

网友:
我关心为什么风扇会停转呢

网友:
还是那么多一起停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