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伊N77平板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3-06-02):
开机后走到这一步就走不动了,安卓机器人的头像一直闪

拆开后发现这个芯片起热,但不是太烫手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芯片的问题?

网友:
先刷机,不行再修。OK

网友A:
这个芯片正常工作是有点发热
LZ刷机试试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写个程序试下

网友:
恢复下系统  清除所有信息

网友:
这个应该刷系统就可以了,平板的系统最好刷了,去官网就可以下了。我一般收费60-80.

网友:
全志a13一般开机都会温度。一般不是硬件问题,先刷系统还是不行再固件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版主平板的系统好找吗?一直没有修过平板,不太了解

弱弱的问一下,平板的系统怎么刷?和手机一样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正常工作是有点发热
LZ刷机试试

弱弱的问一下,平板的系统怎么刷?和手机一样刷吗?

网友:
芯片坏的少,系统的情况比较多,先软后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一下,平板的系统怎么刷?和手机一样刷吗?

只要是安卓的系统,手机和平板应该没区别(我只刷过手机,没刷过平板的,个人认为是这样)

网友(2014-12-26):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请问下怎么回复系统呢

网友(2015-06-20):
全志的CPU,剛接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