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51G 怪病

楼主(2013-06-02):
有些啰嗦了,但还得从头说起。机器来时 加点不亮电流 在我电源上是1.25左右 不亮 按照常规 插拔内存测试没变换 判断北桥空焊!没做之前上网观看一下各位高手维修方法,1 BIOS 2 北桥 3 显卡 从简来吧 !BIOS 做过没效果 于是就加焊北桥了。冷却上机 开机嗯 好用(但此机器必须插上BIOS电池哦!要不电流就是1.2几不动 也不会亮机的)。但好景不长 试验几遍有时还会出现来时的故障现象!北桥从植株了 显卡做了。供电加焊了。各位哥弟呀!时好时坏怎么搞事办法呢!

网友:
最好能直球解决了

网友:
大哥球值个过了。该做的都做了

网友:
CPU座子虚焊了

网友:
我现在手上有一台跟你一样的机,问题是不定时掉电,报了450搞不定,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