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广大英雄们

楼主(2013-06-02):
    我是黄手哈, 一普通电源,能启动,能点亮主板,带动不了硬盘(硬盘确定极好,马达不转)。黄线测得有12.1V,红5.1V,灰色5V,但是橙色只有3.2v正常否?50V4.7uf电容,光耦,431都已更换。现在迷茫中,求教广大英雄豪杰·

网友:
像这种可以换掉输出滤波电容!

网友A:
典型带不起负载,换后级滤波电容应该能解决,当然300V滤波大电容容量低也可能引起的!!还有可以是后级二极管!!橙色3.3V,3.2V当然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典型带不起负载,换后级滤波电容应该能解决,当然300V滤波大电容容量低也可能引起的!!还有可以是后级二极管!! ...

谢谢英雄····

网友:
滤波电容容量下降,造成负载能力下降

网友:
感谢各位,换了输出的9个滤波电容好了,

网友:
楼主,机子换电容就好了吗,你很幸运啊。看你发的帖子,有很多英雄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