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300sd电源初级损坏

楼主(2013-06-02):
电源初级损坏,大电容鼓包1个,大电容并联电阻开路1个,p1014炸开,更换后,p1014,现 1脚 5~6v,
4脚 300v, 不知道光耦正常 各脚应该是几伏,怎么才能判断出 初级是好的 。(7500,339)本人新手 求大神指点。

网友:
新手来学习一下,看看维修实例

网友:
这一个问题 保险管换,13007对管换,2.2电阻换,4148二极管换,电容大的换;一般就OK;

网友:
哪怎么验证初级 被修好了没为题了呢 ,个人感觉,(这个电源问题都出在初级上 ,次级因该是好的)

网友:
初级滤波电容要换一对的,并联的电阻也最好换一对

网友:
大电解和均衡电阻都要成对更换的。
在保险管处串接60W~100W灯泡,通电,测量辅助电源部分供电是否正常(5V;12V)?

网友:
ic型号写完整,是P1014AP06,不是P1014,这种电源的辅助电源与大开关管无关,它外围零件较少,逐个检查

网友:
先在保险处串接灯泡,再通电,测量紫色5VSB和绿色PowerOn。

网友:
新手修电源初级的注意啊,危险!热地带电!!!上面楼上说的串灯泡啊,安全第一!你测次级有电压输出了就好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