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三星SA350黑屏

楼主(2013-06-02):
三星SA350(S22A350B),接VGA线(接在正常工作主机上),显示数字---模拟---黑屏,指示灯长红,关机灯黑,开机还这样黑屏(接别的显示器正常)。看论坛,下载三星更新软件并安装,选住更新软件,换上黑屏显示器回车,等了两分钟,我按触摸开关,红灯不灭,断电再通电,指示灯微亮,黑屏,不出数字---模拟,按开关没反应。拆机刷W25X40(chinafix.com.cn迅维网_S23A350B.BIN),还是黑屏没反应。刷LTM220MT09-S22A330BW.BIN照旧。请前辈指教

网友:
程序是不是对的,三星很多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程序问题吧

网友:
我不知道是不是程序不对?谁知道应该下那个?机器前面板SA350 后壳S22A350B LS22A350BS/XF 屏上M215HW01

网友:
谁有该机器程序?或下载链接?

网友:
淘宝买个新的数据刷下,论坛上有很多数据都是有问题,刷成功后 故障还是依旧..

网友:
刚在淘宝买个S22A350B-M215HW01.rar,刷上,好了。

网友:
明天你去淘宝找我, 我公司可以远程搞定。每次10快。公司规定, 在淘宝上搜索:AOC 990 电源板。然后客服是液晶编程器   你就 联系他帮你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