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5机器 装XP正常 装WIN7蓝屏

楼主(2013-06-02):
配置如下
CPU i5 661
主板 ASUS P7H55-M LE
内存 宇瞻 D3 4G
硬盘 WD500G
显卡 耕升GTS450马超 集显和独显都是如此
电源 长城

做XP系统 怎么样都正常 各种测各种试

WIN7就不成 基本上是几分钟就蓝屏 特别是调整分辨率的时候 基本上马上就蓝屏

蓝屏的前画面定格几秒 能听见硬盘停止工作

代码有8E 4E 50 1A  0A 基本上是这几个代码

安装版 GHOST都试过了  装驱动不装驱动也试过 还是一样

内存也换过 硬盘也换过  主板和U没有

有时候进WIN7的PE也蓝屏 不过只出现过一次

无奈了  求解~~

补充内容 (2013-6-26 16:36):
这片主板和I5 661一同送维修站检测了

用维修站的金邦内存 进WIN7没事

换别的内存都蓝屏

这片主板上I3没事

I5 661上另外一片主板根本就打不开

CPU送英特尔售后检测说是兼容性不好

可能吗?

补充内容 (2013-6-26 16:39):
I5 661上别的主板是进系统死机

网友:
只有主板和U没有试了,那就先刷个主板BIOS试试

网友A:
ACHI?硬盘模式改过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HI?硬盘模式改过没?

所有的硬盘模式我都试了一遍

网友B:
换个CPU试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CPU试试啊,

没有U

肯定是U和板的问题

怎么样能不换U和板找出问题呢?

网友:
换个WIN7系统

网友:
基本上可以锁定是主板的问题、CPU不会引起蓝屏

网友:
换个版本,不行再换主板

网友:
进BIOS 把硬盘模式改为兼容模式

网友:
蓝屏代码有8E 4E 50 1A  0A 7F 暂时看到的是这些

bios把官网上一共六个都刷了个遍

故障依旧  有谁碰见过这样情况吗?

网友C:
XP能进的话CPU应该是好的吧,WIN7不行应该就是主板不兼容的问题了

网友D:
这种情况建议你慢装win7(64位)系统看看是否可以安装。

网友E:
这个是内存的问题,换内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建议你慢装win7(64位)系统看看是否可以安装。

试过了  进入桌面直接蓝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XP能进的话CPU应该是好的吧,WIN7不行应该就是主板不兼容的问题了

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

也没听过CPU不兼容系统这一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内存的问题,换内存试试.

金邦没事  别的都蓝

维修站是这么跟我说的

网友:
换显卡试试,如不行就用金邦

网友:
没碰到过这个事情,看看大伙怎么解决的,以后待用,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