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无输出

楼主(2013-06-02):
有个显示器电源无输出,启动电阻两个105,电压经过一个后是170V,到第二个后就没电压了,芯片是08220ICP,我没有这个,所以没有换,只换了两个启动电阻和后面的输出整流管。这个显示器客户第一次拿来时说不亮我拆开又亮了,试机两天没问题,可客户拿回去后又说不行,再拿来时就是电源无输出了 无12V5V。。想问下可能是什么问题,从哪里入手修?开关管测了下是好的,难道一定要换IC吗?

网友:
无维修价值吧?有不是专用电源

网友:
在电源启动电路中有一路是提供工作电压的,这一路,上有一个电容,通常是50V47UF的,换一换,试一试,这一个坏了,会出现这一个故障现象;另一个就是IC电源管理芯片坏了,就这两种情况。

网友A:
嗯,这个板上那个是50V10UF的,我换过了,换成50V22UF 。还有一个2G222J涤纶电容我用3A332J换了,没有效果,看来只有换IC了,还没有货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这个板上那个是50V10UF的,我换过了,换成50V22UF 。还有一个2G222J涤纶电容我用3A332J换了,没有效果 ...

哪一个开关管上的G极上有一个接地的电阻,通常是0.33欧的,看看是不是坏了,还有一个反馈的电阻通常是1K左右的,一定要仔细测试这两个件,坏了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一个开关管上的G极上有一个接地的电阻,通常是0.33欧的,看看是不是坏了,还有一个反馈的电阻通常是1K左 ...

谢谢,已换电源板了,又没太多时间修,直接换省事省心。不过就是学不到技术。

网友(2013-07-02):
学习了。修东西没换的,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