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30 键盘有时能用,有时不能用,换过几个好键盘都一样

楼主(2013-06-02):
dell 1330 键盘有时能用,有时不能用,换过几个好键盘都一样,,求解 ,,

网友:
主板有排容吗    有的话去掉试试

网友:
桥坏了把?喊一下试试呗

网友(点评):
是加焊一下 不是喊一下

网友:
好像是 音量控制板,有一个按键短路吧,可以先把那个板取下来。我修到的是键盘连键。

网友:
南桥会不会导致键盘不能用呢

网友:
哈哈,四楼叫你喊下看会不会答应你,,,个人觉得先换换EC试试看,不行就跳过接口到EC的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