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HP500不触发 急急急。。。。。。

楼主(2013-06-02):
刚接到客户一台hp500的机器,插电电流从0.06变到0.00 按开关没反应,开关电压17v,测量后3v,5v没有出来,IO也没有起震,隔离保护电压已经过来了,高手给个思路呀
不触发

网友:
查开机电路和上电时序;按图纸一步步查;应该是好查的,所谓顺藤摸瓜撒

网友:
慢慢查啊,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网友:
3V 5V都没有出来.IO晶振怎么会起振的呢?

网友:
待机0.6这么高 是不是有短路 保护掉电

网友:
好像是有短路现象吧!